plc300 RLO正向沿检测指令的问题

楼主(2007-08-19):
大家好 我遇到个问题 如下语句:
   A     I      0.0
    FP    M      0.0
   =     Q      4.0
当使I0.0为1时 M0.0变为1 可Q4.0却不得电?(程序就只有此语句)

而我改为:
A     I      0.0
 FP    I      0.1
=     Q      4.0
当使I0.0为1时 I0.1变为1 且Q4.0得电。为什么

网友A:
Q4.0得电也只有一个周期而已

网友A:
如果你在硬件设置里选了时钟脉冲的话,M0.0就被系统占用了

楼主:
我开始也是怀疑扫描周期过短,看不出来。就把扫描周期设置为5000MS可Q4.0还是不得电。
时钟脉冲没有选择呀

请大家顶下  谢谢

网友A:
你设置的那个只是最大扫描周期吧,具体的扫描时间是由PLC决定的。你可以单步跟踪一下看看

楼主:
单步?在哪里操作?谢谢LIU大哥

网友A:
要在线,然后程序转成STL,有个断点调试的.不过你把那个改成SET也能看的出来吧

网友A:
我刚才说错了,最小扫描时间是可以改的

网友A:
是在S7-400下是可定义最小扫描时间的,300下是不可用的,也没有完全说错,哈哈~~

楼主:
我用的是模拟器 应该也可以把 谢谢 我试试

网友B:
首先,赞同刘项的意见。
第二,周期设置成5000ms是指最大周期,和OB运行5000ms显然不是一个概念。
第三,如果FP指令用过程映像,那么FP或者FN指令没有意义。因此才会出现I0.0=1,I0.1=1 Q4.0=1这种情况,实际上指令已经变为
       A I0.0
       = Q4.0
不清楚您是使用模拟器测试否,如果是的话,那么快速On/OFF I0.0,经过仔细观察,还是可以看到Q4.0做变化的。

楼主:
谢谢 yuanle大哥。
但I0.0=1,I0.1=1 Q4.0=1的情况下 我使I0.2或I0.3或其他I点得电 都能使Q4.0失电,为什么?I0.2或I0.3或其他I点都没在程序中使用,怎么会用影响?

网友C:
你用置位命令试试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