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扫描周期

楼主(2007-08-19):
大家好,我是新人。plc300的扫描周期可以改吗  可以的话在哪改?谢谢

网友A:
可以的,可以通过CPU属性中的Cycle/Clock MEMORY 活页下的Cycle中的Scan Cycle Monitoring time后的输入框中输入,最大为6000ms,另外,还可以通过SFC43功能用于重新启动监视器。

网友B:
那个改的只是所允许的最大扫描时间,每个循环的扫描时间是由你程序量,输入输出点的多少,中断之类的决定的,使改不了的吧,要想扫描周期短,只有精简程序

网友C:
手册里有,仔细看。

网友D:
扫描周期不是固定的吗?不是由程序决定的吗?

网友E:
呵呵,我也应该学学啊

网友F:
可以改变扫描周期时间的~~

网友G:
扫描时间每次都是不一样的,因此能够更改的,只是看门狗(扫描时间的限制)时间

学生!

网友B:
只有400系列的可以改变最小扫描时间,300是不可以的,只能改最大扫描时间,就是看门狗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