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 控制指定角度的器件

楼主(2007-08-19):
我们做工艺品打磨流水线,用那种指定角度的器件好那?用PLC控制好吗?谢谢!
QQ271477772

网友A:
是定角度还是变角度,带运控功能的PLC或运控卡,控制器等都可能胜任,关键还是得看控制需求。

楼主:
要定几个不同的角度!老兄有和高见?

网友A:
就角度间定位关系而言,是点位控制(只追求结果),还是连续控制(还要追求过程)?
另外,是单轴独立控制,还是有多轴联动要求?

网友B:
比如你的一条线大概要100个左右的单独角度来实现控制,对你的控制方面就要求较高了。估计,简单的PLC不一顶能胜任,走总线集中控制的话,可能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