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要检测液体的流量计用那种比较好!

楼主(2007-08-19):
我公司需要装几个流量计,可以测自来水的,还可以测胶水,温度高有100度,有开关量输出,不知道用那种比较方便实惠

网友A:
用电磁流量计吧,超声波也可以考虑

网友B:
电磁流量计应该可以,温度有点高,不过可以选择不同的材质,

网友C:
胶水???我们平时用的胶水??

网友D:
用化工型的电磁流量计,2种介质可以同时测量.有疑问可以发我的邮件alexyang0510@yahoo.com.cn

: さくら

网友:
杨工 您是卖液位计的吧,你是哪公司的?方便联系下吗

网友E:
可以用科里奥质量流量计,带累计输出开关量,也可以输出4~20mA,如果方便请EMAIL:mousewlz@163.com

: さくら

网友:
叶片式流量开关

: さくら

网友:
你是测流量还是测流速啊,还是单纯的开关控制啊?压力式的也可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