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容补偿电流不平衡问题

楼主(2007-08-19):
75KW交流电机一台,做水泵用.补偿的时候,最开始因为电流谐波的影响(谐波很严重,额定电流21.7A ,变成了36A),就把原来设计的三相补偿电容换了(400V  15KVAR  换成450V  12KVAR,升高运行电压等级,降低电容容量),没有采取串联滤波电抗的方法.出现了三相电流不平衡(26A,19A,19A),具我所知,三相电流不平衡是很正常的,但是相差太多就不正常了,特别是只有A相超了!热继的最大上限是25A,现在还是存在大电流长时间的问题,导致热继跳.各位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到底是什么原因可能引起?

网友A:
是不是电容质量问题?
A相电压高
A相谐波大

还是加电抗器好点

楼主:
电容可都是新的啊,有6组.三相的电压在柜子的表上都可以看到,基本上是平衡的,如果说是A相的谐波大这个问题,那就不好办了,我们没有谐波检测仪器.谐波有可能有一相超大?另两相可都是相对比较平衡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