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编码器后接问题

楼主(2007-08-19):
我现在用的想用编码器测角度,不知道PLC上的 后接电路是什么样的 才能进行? 编码器的电压是5V RSS422电路 哪个编码器大哥帮忙发点资料。邮箱:zyy8420@163.com

网友A:
编码器的电压是5V RSS422电路
什么意思?

网友B:
是绝对值型编码器?

网友C(2008-08-23):
首先你要决定的编码器的分辨率的多少的?

网友D:
你用的是长线驱动输出编码器吧,查PLC资料能接长线驱动输出编码器的都可以,或用一个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