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哪位师傅帮一下我

楼主(2007-08-19):
我是一个处学者有个问题不懂。用三个按纽组成的点动和连续控制的的线路为什么开启了连续运行然后又轻轻按下了点动按纽它同样能停车?那么要停止按纽干吗?我试了各种方法都没有用,哪位师傅帮忙改一下?最好能发个线路图。谢谢了。我的邮箱;li-jiangang724083@163.com

网友A:
如果你加一个转换开关就可以了.
欢迎加入电工技术交流群:27218949

网友B:
因点动控制与联动并在一个自保回路之中,所以有上述情况.

网友C:
要么你就用带自锁的按钮或者转换开关,即使你用转换开关在有连续运行改为点动运行时转矩仍然有瞬时的下跌.

网友D:
用三个按纽组成的点动和连续控制的的线路为什么开启了连续运行然后又轻轻按下了点动按纽它同样能停车?那么要停止按纽干吗?
他就会的

网友E:
按下点动开关时,电机还不会停,要等松开手以后才停
然而停止开关就不一样,只要按下的时侯就停掉了!

网友F:
控制回路点动控制与联动有连锁

网友G:
你的点动按钮是倒装的,常闭接线圈,所以当你按点动时常闭变成常开才停车。

网友H:
点动那个按钮用常开.同时把点动的按钮常闭点串到连续运转的线路中.就好了

网友I:
经典线路,事实就是这样子的结果
为什么要改?实际应用中有什么不妥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