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6RA70参数设置

楼主(2007-08-19):
请高人指点,西门子6RA70参数P104 (速度n1),P105(电枢电流I1),P106(速度n2),P107(电枢电流I2),P108(最大运行速度N3),P109(和速度有关的电流限幅控制字)何解,应如何设置呢

楼主:
 自己先顶下

楼主:
顶下,等待高手ing

楼主:
高手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什么时候出现啊

网友A:
内容太多,搞不懂,望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终于有人复,好,继续等待高手

网友B:
70书的内容就是多,看书就是看不懂

网友C:
到达一定的速度进行相应的电流限幅,p109是使能这一功能
一般来说,用的不是很多

楼主:
说明书说这几个参数要设好,不然整流子容易坏,但又没说明怎样设,只是说按电机铭牌,但大多数电机都没有这几个参数

网友D(2008-08-06):
照着电机的名牌设置就可以了啊1

网友E:
7楼说的对,就是在对应的速度下设置的电流限幅,一般在应用在弱磁升速区.主要起保护作用,不是常用.

网友F:
有说明书的话,可以参看一下,比较详细

网友G:
电机铭牌上就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