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水是不是绝缘的

楼主(2007-08-19):
前阵子有位老师傅告诉我雨水是绝缘的,是不是.

网友A:
不是放屁,是真的.矿泉水检测就电

网友B:
有些问题自己查一下/想一想也就明了,不然人家会怀疑你的智力滴.

网友C:
  纯水应该绝缘,但是雨水么? 没试过.

网友D:
当状元问这问题不觉的幼稚吗

楼主:
我就是问个问题,怎么联系到我的智力和幼稚了,靠.

网友E:
那要看什么时候下的雨,晴了10天刚下的?已经下了10天后再接的雨水?空气污染比较大的地区的雨水?。。。。。
    雨水的导电率也会有很大差别,如果要测试,你自己拿根火线放塑料盆子里再用电笔就可以测出来。
    一般说来,你的电笔会被点亮。

网友F:
雨水绝缘,没见过
超纯水是绝缘的
电阻率18M以上

网友G:
呵呵,这个问题有点意思哦,我的观点雨水不是绝缘的。

网友H:
你说的是已经接到的雨水,它应该是导电的.雨水在从天上下来的时候和空气中的气体和尘埃结合形成酸化合物以及其他混合物,一般来说雨水显弱酸性,所以雨水是导电的,你老师的说发是错误的,因为蒸汽在蒸发上天的过程中已经被污染,另外还有好多本身就有的酸性气物也蒸发到天空,所以说雨水是导电的.

网友I:
超纯水是绝缘的   雨水是导电的

网友J:
雨水肯定是绝缘的,知道雨是怎么形成的就明白了呀:水气遇尘埃等颗粒呀

网友J:
所以不是绝缘的 导电的

网友K:
雨水绝缘,没试过,不清楚。

网友L:
自己试一下!

: さくら

网友:
笨蛋,肯定导电啦,雨水又不是蒸馏水,里面有好多杂质的。师徒两个一对笨蛋。鸵鸟一个

网友M:
要是绝缘,被雨水浸过的电机还用烘干再用????

网友N:
如果雨水绝缘就不会有打雷和闪电了

网友O:
有杂质的水就不是绝缘了

网友P:
没试过  好像导电哦

网友Q:
雨水绝缘,你的手机调到雨水里就不会坏了。

网友R:
呵呵
大家有兴趣的话,下雨的时候不妨试一下

网友S:
酸雨天天下,富含电解质,今天哪还有纯净水的雨,统统都是导体.

网友T:
变压器的油都换成雨水,能省不少.

网友U:
你亲自试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呀,这种问题不值得在些讨论。

网友V:
   关于雨水是否绝缘,我还真的试过,有一次我们几个同事用交流380V通到雨水里,雨水是冬天夜里开始下的,第二天没停,就是早5点多接的,盛在洁净的塑料盆里。两电极用两根手用钢锯条中间隔一层3毫米厚的玻璃用尼龙扎带捆扎,该玻璃与锯条基本等宽。
结果是半小时内那水还真的一点动静都没有,用试电笔测试,靠近电极处亮,两毫米外几乎不亮。
    后改用井水,隔了6层玻璃,用220V交流电,几秒钟水就冒泡了!
   有些事没有亲历还不能妄下断言,我认为雨水也要看情况而定,而且在380V不能明显导电也不能说它是绝缘的,用1000V摇表测量就不行了,因为水具有非线性的特点。

网友W:
原因太多了,雨水也要看什么地方的,什么时候的

: さくら

网友:
张广祝,您小子蛮认真的嘛?你真试啦?您那样测是不正确的,

网友X:
纯水在一定电压下会电离变成导体。各位千万不要尝试用纯水做绝缘!

网友Y:
反正我小时候都是把雨水当作蒸馏水来添加蓄电池的!!
哪个时候的农村多干净啊!
现在的城市雨水都是酸雨了…………

网友F:
如雨水绝缘,那如何电鱼??

网友Z:
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A:
谁说的,让谁试.先把治伤委员会凑备好.

网友AB:
矿泉水含有很多微量元素,肯定导电。雨水有很多杂质,也导电了

网友AC:
没有试过,楼的看样子真试过

网友V:
声明一下:我所讲的事情是真的,但不是有意识为了证明什么而作的试验————那确是我们配电室几个同事为了烧热水洗手,不过因为先发现水烧不热,又试了几种情况,而且是本人亲手操作!

网友AD:
1、纯净水中,导电离子是H+、OH-,很少,导电能力很差,电阻率很大;
2、在高压电场作用下,水分子会极化或电离,导电离子是H+、OH-增多,导电能力增强,电阻率变小;
3、非纯净水中,特别是有电解质存在时,导电离子大量存在时,导电能力强,电阻率小,是良导体;
4、在特定条件下,说纯净水是绝缘的,非纯净水是导电的,有一定的道理!

网友AD:
1、一般雨水是纯净水,导电能力差,但在雷电高压情况下,不可忽视其导电性;
2、雷电可使空气电离、氮气氧化,形成酸雨,雨水就不是纯净水了,导电能力会大大增强!

网友V:
若说我的检测方法不对,也就是近些年才有目前这些科学的手段。六七十年代非专业的研究机构基本上都用电导的方法来测量软化水,老的电工手册上有专门的章节。

网友AE:
   这倒挺新颖的哈!

网友AF:
有意思, 真的没有试试过,期待真实答案。

网友AG:
下雨接一盆,不过要直接接的,不要地表流过的,从房檐流下的也不行,然后用万用表电阻档量一量。如果空气确实干净的话,应该绝缘,

网友AH:
下面引用由通讯网在 2007-9-3 6:45:00 发表的内容:
  下雨接一盆,不过要直接接的,不要地表流过的,从房檐流下的也不行,然后用万用表电阻档量一量。如果空气确…
--------------------------------------------------------------------------------------------
  是啊.头二十年前.常用直接接雨水做为蒸流水.给铅蓄电池做水充电效果和人工制蒸流水差不多..
  现在不行了.

网友AI:
当年河里有鱼,现在连蚊子都活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