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模拟量输出

楼主(2007-08-19):
我的程序里面有用到模拟量输出,在程序里面我输出值暂放在VW2152字节中,且这个值应该是送到AQW4中去的,可是我查找了整个程序里都没有用MOVW VW2152 AQW4来实现,查找AQW4里面也没有,(以前人写的程序)可是模拟量确实是有输出给变频器的,请问各位高手,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
   上位机是人为控制的用来输入频率值,然后这个值传给PLC,PLC经过简单的运算,再将值放在VW2152中,AQW4输出的0~10V电压送给变频器,中间的运算为(输入设定频率*64的值送给VW2152),为什么要乘以64呢?

网友A(2015-06-14):
请把程序贴上学习学习请把程序贴上学习学习231

网友B:
有可能VW2152只是一个手动设定的中间变量,最终通过手动PID的手动值传递给了PID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