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co步科 HMI
请教:西门子S7-200CPU222的模拟量地址如何对应到屏里去?

楼主(2007-08-20):
请教:西门子S7-200CPU222的模拟量地址如何对应到屏里去?屏里的地址只有LW,VW.

网友A:
AIW传送到VW不就可以了
不是很复杂吧?

网友B:
楼上的兄弟说的很对,用一个MOW指令,将AIW送到VW里面,如果想了解详细的情况,请加我的QQ:470331240,我将为你详细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