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变频器
求助:台达变频器

楼主(2007-08-20):
求助:谁知道台达VFD-B 2.2KW变频器的DR2 电阻是多大的?谢谢!

网友A:
是什么位置的,可以估计出来的。

楼主:
电源部分

网友A:
分别与什么元件相关糸?

网友B:
兄弟,DR2是在板子反面,驱动光耦旁边的
是同旁边几个电阻同样阻值的,都是150欧姆

楼主:
和电容相关

楼主:
电源电容直接连接,你帮助分析一下?

楼主:
夏日清凉: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20 16:58:00
兄弟,DR2是在板子反面,驱动光耦旁边的
是同旁边几个电阻同样阻值的,都是150欧姆
你好,它在扳子正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