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R-J2S-60A

楼主(2007-08-20):
MR-J2S-60A伺服放大器要作哪些必要的参数设置

网友A:
根据应用设置拉
比如工作模式,电子齿轮等,认真看看手册吧。

网友B:
什么都不设也可以用,具体看你的设备要求了

网友C(2009-04-07):
引用 网友A:
根据应用设置拉
比如工作模式,电子齿轮等,认真看看手册吧。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