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611UE模块的故障

楼主(2007-08-20):
现有一台802D的机床断断续续的出现主机无法启动  Y模块LED出现E-A309和200000互闪
控制面板显示 025201轴Y1伺服故障 025202轴Y1短期内驱动故障 希望各位大哥帮忙下,
另外谁有611UE模块的故障手册吗??

网友A(2007-12-12):
建议首先对问题驱动器进行初始化 之后利用SIMO COMU软件对驱动器数据进行重新安装 之后如果不行 恐怕只能更换驱动器了

网友B(2008-02-26):
611UE貌似没有“309”这个故障代码的,倒是有一个“039”,是指自动识别出来的功率模块(P1110)与参数设置的功率模块(P1106)代码不匹配。

如果排除了控制模块与功率模块的接触问题的话,多半就是功率模块有问题了。。。

网友C:
你是那里的,如果有可能的话联系我,我帮你修修看,相互学习吗,我是免费的呦。交个朋友。

网友D(2008-04-13):
德国威图控制柜用西门子840C系统,有谁会用?

面板 6FC5103-0AB01-0AA2

PLC:6FC5110-BB01-0AA2

CPU:6FC5110-CB01-0AA0

输出:6FC5110-BA01-0AA0

6sn1145 6sn1123 6sn1108 和马达

都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E(2008-12-15):
那位有simo comU这个软件,能否帮忙发一份,谢谢

网友E:
那位有simo comU这个软件,能否帮忙发一份,谢谢

xiading168@yahoo.com.cn

网友F(2009-04-25):
在SIMO COMU软件中就有611UE模块的故障查询

网友G:
http://www.bjautogo.com/600download.htm

上面这个链接里面有,倒数第11项,去下载一下吧。

网友H(2009-06-01):
谁可以就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给我报个价!谢谢!1560690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