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计数编程

楼主(2007-08-20):
本人第一次使用三菱Q系列PLC,CPU为Q02H,输送机(变频器控制)上有一个接近开关,感应输送机的速度,输入点为X0,响应频率是够的,勿考虑高速计数;输送机的运行信号为Y0,现要每二秒判断一次输送机的速度是加速了(Y1指示),减速了(Y2指示),没变(无输出指示),故障了(Y3指示)?我编了一段程序,好像有问题,可发给大家,请各位分析分析,谢谢大家的支持。
e-mial:zzh2328@126.com,TEL:0512-55662115

网友A:
你好,我的E-Mial:baggio19811128@163.com

网友B:
发一份给我:
chunhaolu_1980@163.com

网友C:
应该很简单:
1、Y0接通,X0开始计数D0(当前值)
2、2秒钟时,将D0送到D1(以前值)后,将D0清零(顺序不能乱啊)
3、比较D0和D1中的数值大小,决定Y1、Y2的通断,
4、如果D0=0,则Y3(故障)接通

网友D:
朋友给我一份看看吧?
yzhlou@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