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的最大推力

楼主(2007-08-20):
各位高手,请教下关于直线电机的一个问题。
现在的直线电机能否产生600KN,或是更大的推力。可以的话,一般的价钱多少!望各位真诚提供点信息,谢谢!

网友A:
你这样的推力是大,不知你要的是异步的还是同步的?同步的现在应没有这种大的

网友B:
你需要的大概是磁悬浮列车这样的直线电机,如方便010-89502338杨先生

网友C:
单台工业驱动用直线电机的最大推力在20KN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