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郁闷的问题

楼主(2007-08-20):
大家好,我昨天调试CPM1A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现在说出来,请大家想想是为什么.
我把编写好的程序下载到PLC以后,将PLC工作状态设置成监视状态,进行试运行时发现有个输出点(1004)的指示灯是亮的,但在电脑上监视1004是没有输出的.请问大家是什么原因呢?最初我以为是1004的那个点有问题,换了一个点也是如此.
我用的是CPM1A-30CDR/继电器输出的
先谢谢大家!

网友A:
程序问题!  我的个人意见

网友B:
同意上楼~~~~~~~~~

网友C:
是不是有2个输出用了一个地址啊

网友D:
把程序发给我看看,能帮你占什么?

楼主:
孤冰一雪,请问怎么把梯形图发到论坛上来呢?

网友E:
还是仔细查下程序吧,

网友F:
可能是程序中,向10通道传送了数据。

网友G:
发过来看看吧,我也很好奇啊,请问线拆了后1004还是亮的吗?换上的另一触点也会亮吗?双线圈你应该检查了吧?

网友H:
应该是双线圈吧

楼主:
不是双线圈,在编写程序的时候重复分配地址系统会提醒你的.怎么才能不程序传上来呢?

楼主:
怎么才能把程序传上来呢?我没传过,不会.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I:
CPM1A 操作手册 .pdf
http://www.s3c2410.com.cn/ShowPost.asp?ThreadID=606

网友J:
建议先初始化CPU再下载试一下

网友K:
    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

网友L:
应该是双线圈吧!

网友M:
程序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我已经搞好了,是程序的问题.改了程序就没问题了.

网友N(2007-09-25):
程序的什么问题,让我也见识见识。

网友O:
程序重复输出。

网友P:
肯定是徎序没写好

网友Q:
一个检查一下程序是否有两个输出,另外一个,要看看你输出的当前语句有没有运行,如果该段程序没有被运行的时候,输出一般会保持之前的状态

网友R:
呵呵,搞定就好啊,

网友S:
控制器莫明其妙的输出和不输出一般都是重复使用输出地址导致的!使用一下交叉参考就能找出来。

网友T:
搂主怎么解决问题的能分享下么

网友U:
出现了双线圈。

网友V:
可能是程序编的问题

网友W:
可能地址错了,超出范围了!用的是欧姆龙的PLC吧

网友X:
检查一下继电器有没吸合,如吸合那肯定PLC有输出检查程序,如没有最好是更换模块

网友Y:
你先单独编一条程序让1004断开与吸合

网友Z(2009-06-25):
这个问题应该是有重复输出

网友Z:
双线圈只是警告,不是错误,是能下载到PLC的

网友AA:
大家说了这么多,还有个可能,我遇过:输出点的继电器出点烧死了脱不开

网友AB:
你先看看检查一下继电器

网友AC:
检查程序是否有重复的地方的,要不然就是PLC内部点出问题了,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后面是PLC输出点有问题,

个人参考

网友AD:
你把程序清除,然后只做有1004输出的程序,试一下,输出点的继电器出点烧死了脱不开应该不可能,输出灯不会亮的

网友AE:
SET指令没有复位

网友AF:
你哪里是不是有置位复位指令.就哪里有问题

网友AG:
程序肯定有问题.格式化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