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补有什么后果?

楼主(2007-08-20):
过补有什么后果?有人说产生过电压,功率因数-99一个月了也没烧电机,什么原因?

网友A:
我这里也是啊
请教了

网友B:
过补偿,会产生过电压的,但是电压的偏差也不会升高很多的。

网友C:
部发表言论!

网友D:
咋看帖子,我还以为你身子虚要大补呢.

网友E:
没有问题
不过不建议过补偿

楼主:
为什么不建议过补偿?

网友F:
天太热,你还多制造那么多热量做什么

网友G(2007-09-22):
功率因数-99是什么?负值吗?不是过补检测部件接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