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报警问题

楼主(2007-08-20):
s7-300报警BF、SF,红灯闪,属间歇性的,隔一段时间就报一次,经查找是现场的末端EM277模块的DP报警,报警方式是DP红灯闪,报警时,间隔时间不定,有时几分钟一次,有还要频繁,停用几小时侯后,报警就能自动消除,再使用堆几个小时,但几小时过后,又开始DP报警。
目前,我们所做的工作是:对报警所在的总线连接器拆开查看接线和屏蔽都完好,末端电阻已切入,PLC停电复位,EM277的接线没问题.

网友A:
用光纤通信吧,无干扰,信号稳定.国产Profibus现场总线数据光端机.......www.gougunsk.com

不会,学习!

网友:
干扰的可能性很大,建议排查

网友B:
我还不懂,学习

网友C:
降低波特率!也许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