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直流电机+编码器的方式可以用来控制速度和位置吗

楼主(2007-08-20):
请教一个问题,手头有一个国外的机器,上边有一个小电机大约15mmX30mm,后边背一个编码器,请问,直流电机可以这样使用吗? 如何实现控制速度与位置?

网友A:
使用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是看精度要求而已。

楼主:
多谢! 精度要求不高.怎么控制? 有这方面的资料吗?哪里能够找到?

网友B:
估计是种直流伺服电机,还是看看配套的驱动器,去查找下。

楼主:
怎么区别是直流电机还是直流伺服电机? 加一个恒定电压? 直流电机就转,直流伺服电机不转?对否?

网友B:
你的电机是自带编码器还是尾部另加了一个编码器?
是否有额外的电机驱动器?
直流有刷伺服电机是指采用直流供电的伺服电机。也是三环控制,力矩、速度、位置控制。控制直流伺服电机需要有相应的驱动器。
另外一种可能是直流电机调速,采用编码器反馈其位置给其他控制系统。

楼主:
回复小白老大:
电机上有个编码器是外加的,有4根线.我的感觉是一个普通电机+编码器.
我就是不知道这种结构应该怎样控制?
这是一个类似于票据打印机的装置,我觉得精度要求不高.
我可以把电机的图片发给你,如果你方便.

网友B:
你可以发到这篇文章里面,让大家看看。
也可以发给我allen.zhaol@gmail.com,只是我马上就要出差,不知道是否来得及看。建议根据铭牌搜索一下,看看编码器的反馈线连到哪儿了?搜索控制器的型号。

楼主:
好的,我明天发邮件给你.明天我把控制器的芯片找到,一并发给你.多谢

网友C:
直流伺服电机加一个恒电压也可以转的,但是是不可控状态,如果你是类似票据打印机的装置的话,我估计是直流伺服电机,在这类设备上通常会用到小型直流伺服电机。

网友D:
这应该是普通的直流电机,速度与位置是通过编码器反馈给控制器,控制器通过计算后给定一个电压到电机的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