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跟590P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8-20):
欧陆590+跟590P有什么区别,我的调速器上标牌上是590P,但面板上等标的却是590+,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590+跟590P是一回事,英文里的“+”是“PLUS”,所以590+就是590P。看来kingdom接触590时间不长呀,呵呵。慢慢来

楼主:
谢谢指教,我是初次接触590

网友A:
以后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彼此学习!

网友B:
590+ 就是 590P

网友C:
一楼解释的很仔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