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求助LG PLC 编程电缆的接线图

楼主(2007-08-20):
(无正文)

网友A:
2-3
3-2
5-5

网友B:
不要因小失大!!!

网友C:
楼上的什么意思?

网友D:
什么型号的PLC?

楼主:
K10S1

楼主:
K10S1型号的下载线?

网友C:
10S不是这种
鼠标口的那种
QQ 596716790

网友E:
如果是编程电缆是:2-3;3-2;5-5是屏蔽桥

网友F:
没错,我做过,能用的

楼主:
谢谢各位,我做出来了

网友G:
还有人在用K10S啊!太老了

网友H(2007-10-17):
请问各位 :
LG K10S1 PLC 的编程口上的6个孔是怎么排列的.也就说哪个孔是1 ,也就说哪个孔是2 ,......也就说哪个孔是6 ?
谢谢!

网友I(2011-02-26):
常用最好买专用的,一根线值不了几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