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帮写程序

楼主(2007-08-20):
给出条件要求~~~~~~联系方式~~~~~

网友A:
真的假的呀哥们,哪儿呢你
有困难以后真的要你帮忙哦

网友B:
是不是啊?触目惊心?
条件是这样的哦,在下面:
装料——两个压料气缸压紧拉枝料——切料主轴下移切掉料头——切料主轴上移——钻套座左移——对确定的位置进行钻孔,当钻削到钻尖超出工件0.5mm后,钻孔电主轴右移退出钻削——钻套右移——送料机构压料气缸松开——送料机构左移到位后再压紧拉枝料——物料夹紧机构压料气缸松开——送料机构右移送料——物料夹紧机构压料气缸压紧拉枝料——切料主轴下移切料,完成第1个工件;——钻孔主轴对第2个工件确定的位置进行钻孔,当钻削到钻尖超出工件0.5mm后,钻孔主轴右移退出钻削——钻套右移——送料机构压料气缸松开——送料机构左移到位后再压紧拉枝料——物料夹紧机构压料气缸松开——送料机构右移送料——物料夹紧机构压料气缸压紧拉枝料——切料主轴下移切料,完成第2个工件……,如此,直到1条拉枝料仅剩料头,各运动部件退回各自的起始位置,完成1条拉枝料的加工。(拉枝料其实是一根长3米的不锈钢条)
电气元件自己选哦,大概有三个步进分别是控制上/下/左/右/前/后的.再一个主轴(切料用)用变频器控制,再加上PLC(台达或三菱)和人机界面及其它.
1)主轴的转速及X轴、Y轴、Z轴的移动量和进刀退刀次数等可通过人机界面进行选择;2)切料主轴的转速及在Z轴移动量等同样可通过人机界面进行选择,钻孔切料自动控制;3)钻套座之接触工件和离开工件自动控制;4)冷却水亦自动控制。本机全过程自动控制。

网友B:
哦,我的邮箱是kiteandline2006@163.com

网友C:
不是吧。最近想用步进梯形图控制步进电机,不知有没相关的例子,ydy1034@21cn.com

网友D(2010-08-05):
这个是理论还是实践出来的?

网友D:
我的邮箱是anson1210@qq.com,实践成功的请联系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