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关于高频炉和中频炉的问题

楼主(2007-08-20):
一般1T和0.5T的炉子,它们的功率有多大?

网友A:
?温度 ,?升温速率,?保温效率,都要明确啊

楼主:
TO:zhoiw
你好,我也不知道,只是我们在工作中经常会遇到,别人说他们的炉子是几吨的,但我想知道这个几吨他所指的功率"一般"是多大?

网友B:
中频电炉:一般的是500kg为250KW,1000kg为500KW,这也是中频电炉的基本数据。(常规的是这样,特殊的例外)

网友C(2007-10-03):
本人接触过的0.75吨炉是750KW,1吨是1200KW.功率大小可定做.

网友D:
0.5T。1.5T等都是电炉每炉钢的重量,也就是炉子的大小,功率是指加热系统,配的大一点能加快熔化速度,他们之间的配合不是绝对死的,就像设备配电机,想快一点就改变变速比,加大电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