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C动作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8-20):
1,
BOOL state;
state = !GetTagBit("bianliang");
SetTagBit("bianliang",(SHORT)state);

2,
BOOL state;

state=!GetTagBit("变量1");
SetTagBit("变量1",state);

if(state==1)
  {
SetTagBit("变量2",0);

   }
else{
SetTagBit("变量2",1);

   }

上面的C动作有点看不懂,请yuanle 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A:
1.将变量bianliang的状态取反后回送;
2.将变量"变量1"的状态取反后回送;
  将变量"变量1"的原状态送“变量2";
  <代码编得转弯拐>

网友B:
其实第一个就是一个自锁按钮。

http://i.cn.yahoo.com/pengli2521

网友(2007-09-24):
 1,
SetTagBit("bianliang",!GetTagBit("bianliang"));

2,
if(GetTagBit("变量1"))
  {
SetTagBit("变量2",0);
   }

else{
SetTagBit("变量2",1);
   }

http://i.cn.yahoo.com/pengli2521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已明白了.

 TO: 楼上的,怎么到处留网址呢.可以新发一个贴子,告诉大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