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用EB500软件和PLC实现直接在线模拟功能?

楼主(2007-08-20):
EB500的软件具有直接在线模拟的功能。设计的工程可以直接在计算机上模拟出来,其效果和直接下载到触摸屏再进行相应的操作是一样的。这样可以节省大量的由于重复下载所花费的工程时间。其具体使用方法如下:

 1)将你编辑好的工程文件存盘、编译,编译后的文件均为“*.eob”文件。

 2)用PLC的编程电缆跟电脑连接起来。

 3)打开“EasyManager”,将“Direct Online-Simulator”前面打勾,然后点击第二项的“OnLine -Simulator”,进入对话框。

在对话框内找到刚刚编译后的“*.eob”文件,然后点击“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A:
简单 实用的功能
好好用下

网友B:
开发的时候很又帮助的.

网友C:
在编程软件界面上根菜单“工具”的下拉菜单选择“在线模拟”,无效!!这个软件的庇点,可以给第一次使用该软件者创造好多障碍。看了楼主的贴,可让第一次使用该软件者少走弯路。

网友D(2009-03-05):
我的怎么在线模拟可以 下载了在触摸屏里就是开不开下一面呢?那个老师给解答下啊  谢谢!

网友E:
我现使用松下FP-XC40R的PLC,屏是MT500,在电脑上离线模的,但是无法在线使用,不清楚怎么回事

网友F:
现使用松下FP-XC40R的PLC,屏是MT500,在电脑上离线模的,但是无法在线使用,不清楚怎么回事

不是很清楚你的意思  离线模拟不设计PLC 触摸屏通讯 比较简单

网友G:
请记住是使用PLC的串口编程线,在“EasyManager”里面设置的端口号要与你计算机上连接的串口号要一致。

网友H(2009-04-12):
这个软件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I:
 借此地也来请教一个问题: 我用MT500的事件登陆和报警信息登陆  文字的字号从16号字改为24号字以后   怎么显示栏的高度没跟着增大啊?  就让显示栏显示一栏最明显    字会只出来一半         请高手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J(2009-10-18):
i EB500的软件具有直接在线模拟的功能。设计的工程可以直接在计算机上模拟出来,其效果和直接下载到触摸屏再进行相应的操作是一样的。这样可以节省大量的由于重复下载所花费的工程时间。其具体使用方法如下:

1)将你编辑好的工程文件存盘、编译,编译后的文件均为“*.eob”文件。

2)用PLC的编程电缆跟电脑连接起来。

3)打开“EasyManager”,将“Direct Online-Simulator”前面打勾,然后点击第二项的“OnLine -Simulator”,进入对话框。

在对话框内找到刚刚编译后的“*.eob”文件,然后点击“打开”就可以了。

我按照这方法做了,可是改不了PLC寄存器数据.改过后.马上数据又变成没改之前的了.请大虾赐教...

网友K(2010-05-11):
想请教各位大虾,为什么PLC在RUN状态下EB500不能在线模拟?

网友L:
谢谢了!!回头试试看。

网友M(2010-08-29):
谢 谢  把我的问题解决啦

网友N(2011-09-25):
EB500软件与松下FP系列PLC进行在线模拟时总是显示通信链接失败,请那位师傅指教

网友O:
如果是在正常通讯过程中出现通讯中断,请检查下工程中是否使用了非法地址。通讯线是否接触不良。

也可调整下通讯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