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ceNet & Can 的接口选型

楼主(2007-08-20):
请问各位大虾,意大利产的ESA触摸屏手册上说的带CAN网络,请问他能接入DeviceNet总线吗,谢谢

网友A:
应该不可以吧,这是两种不同的总线,协议不同,不可以直接连接。不过加个转换网关应该可以的。

网友B:
要理解CAN与DeviceNet的关系啊,带CAN不等于可以直接与DeviceNet连接,DeviceNet是建立在CAN基础上的应用层协议,而光有CAN也是不能完成通讯的,你必须自己有一套基于CAN的协议,才可以实现通讯。

也就是,要有对数据包进行解释的协议,才可以实现通讯。

楼主:
多谢两位的回帖,另外想请教下远方,开发个DeviceNet从站的键盘技术难度大吗?周期大体要多长啊?谢谢.键盘如下所示:

网友B:
其实这个问题以前有很多人问过,你可以到DND论坛搜一下:
http://www.dndev.com/cgi-bin/forum/leoboard.cgi

说实话,开发DeviceNet从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不太了解你的这个键盘是不是真的有必要上DeviceNet,因为你要开发这个设备,你的主要工作还是在实现DeviceNet功能上面,牵涉的东西非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