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手机实现远程遥控的方案

楼主(2007-08-20):
您好!
我是西安达泰电子的王伟,打扰您几分钟与你一起分享几条新闻:
建筑工地挖掘机起火 驾驶室被焚烧一空。
机器短路导致本身损毁,短路导致起火并失去控制。
北京井下作业再起祸端 氧气罐爆炸6名工人受伤。
山西临汾蒲邓煤矿“5.5”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
地下井突然爆炸 六名作业工人被热浪灼伤。
这些事故的发生无非只有一个原因:温度过高或机器出现故障,引发火灾造成重大损失。
其实,这就是工业手机的简单功能!
 室内温度过高或机器出现故障,它会发一条短信到您的手机上。
 您也可以回一条短信给你的机器,控制机器的启闭。
如有兴趣,我们可以进一步沟通。您也可以浏览我司网站: http://www.dataie.com   下载相关技术资料。
     如果打扰了您的工作,请见谅!
电子邮箱:data029@gmail.com
公司网址:http://www.dataie.com
电话:(029)-85272421 85277568

网友A:
这样的应用已经很多了,有广告之嫌

网友B:
也是,但这算花了点心思写得和别人不一样,也很好的介绍了工业手机的用途.暂留,适当就好.

网友C(2008-06-26):
无线远程遥控开关(8万公里),利用手机的GSM信号,所以才这么远。
型应用:
1、 手机控制的门禁系统:
用ys355控制门禁系统的电控锁,。如果你需要进门,只要用手机拨打ys355内手机卡号,听到2声回铃音后挂断,门就会自动打开,并且只有你设置的手机号码才能开门。
2、 三翻广告牌的灾害天气紧急关闭:
三翻广告牌是通过电机实现不断翻转显示多个广告内容,因为安装在室外,当出现大风、冰雹、风雪等灾害天气时,广告牌很容易被吹坏或者卡死损坏,这时需要紧急关闭,
3、 工程系统的余款催交:
一些工程都是安全完成后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才把余款结清,用它的一路或者多路控制系统的一些关键点,当客户恶意拖欠货款时可以通过短信关闭一些功能,迫使客户付清货款然后立即发短信开通。
4、 监控系统或者网站服务器复位-------------远程轻触开关。

监控系统或者网站服务器经过长时间运行后可能会出错死机,这时候断电复位是唯一的解决方法.
5、 用电设备的远程控制:
如:通过短信控制可以轻松实现远程,通过控制遥控器或切换到维修模式也能控制空调。远程矿山设备、远程抽水机、远程视频监按系统等。
详情:请电13727789332或0755--27700538
http://www.27700538.com http://jkdz668.51.net

网友D:
这是未来的一个小的应用趋势,能不能在防爆场所使用呢。不只是工业手机吧,是不是应该有两端啊,这样才能通讯,设备那端怎么处理呢。

网友E:
我知道国外利用互联网来远程调试设备的比较多。

网友F:
还以为只是用手机做个开关,没想到还要控制设备.如果没有远程闭录监控器谁敢用,就算你的软件系统再好,但你能保证硬件设备,传动设备不会发生意外吗?

网友G:
很不错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