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补偿柜全部烧坏/分析

楼主(2007-08-20):
    各位高人看一下.今天我检查线路时发现电容柜停了,打开一看让我大吃一惊.所有电容支路上的小空开都暴了,所有小空开10mm进线连根烧断.另有两个电容接触器也暴了.看表面是产生瞬间高温电弧把导线接头给熔化了.具体是什么原因我也想不通?如果是电流过大空开应该跳的,可是为什么是在空开上边接头呢?更不明白为什么所有支路都在空开进线处连根烧断.电容检查过没有大的问题.
    还请同行给支个招

网友A:
可能是谐波过大吧,楼主回路结构是怎样的

我们这里曾经是一排熔断器全部烧毁,刀开关一相烧坏,回路是使用熔断器-接触器-电抗器-电容器,自动切换
后来发现有时启动后电抗器很响,电流是额定电流的三倍,有时又很正常,后来经诺基亚工程师测试发现我们这里电网谐波严重超标,没有办法后来就使用手动投切电容器,即投入后电流正常即可,否则立即切掉

网友B:
一.原因专业术语称为谐波放大,主要是容性负载在高次谐波分量作用下引起回路除基波分量以外的谐波电流增加引起的;或是负载参数正好在某一谐波频率上引起谐振而引发的谐波电流剧增引起的..
二.检查确认方法:1)你的配电变压器低压负载是否有中/高频炉\电解电镀电源\大功率变频器\直流调速器等谐波发生源..2)同一路10KV进线的相邻用户是否存在大的谐波发生源..确认上述情况后可用谐波测量分析设备进行实际测量..得出定量结论..
三,解决方法:1)对于一般5、7次谐波为主的情况,采用带谐波滤除功能的低压补偿柜代替一般补偿柜,有良好的效果..2)对于谐波成分比较复杂的情况(如电弧炉)等。。则建议委托专业公司进行谐波治理

网友C:
在开关的上端有接触不良处,发热打火,从而产生电弧,由弧光造成三相短路,烧断电线.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援
    谐波的问题一时没法解决,以前空开经常跳不得不天天送.经过现场观察和三楼[李纯绪]先生说的基本一样,线是瞬间烧断的很可能就是弧光短路.

网友D:
是谐波放大,而且是外部谐波冲击

楼主:
    有没有好的办法解决呀?我一直认为这个柜子设计的就有问题

网友E:
我们这里发生过类似情况,经过分析认为是电容器漏液后这些液体蒸发形成可导电气体,从而造成空开上端头短路拉弧.

网友C:
电容器不会漏液,而且漏液也是绝缘的。版主的情况不知是多大的电容器,10平方线接电容很大了,是否空开接线有问题,压空开专用的那种接头了吗?如果是南方环境,温度和湿度都较大,接头尤其重要。

楼主:
    电容是25kvar的,柜子上原配的是空开是DZ-63普通型。看起来设计就有问题,空开三相接线端间距很少很不安全。

网友C:
25Kvar电容6.0平方铜线就行。空开也没问题。柜内配线要使用BVR多股线,冷压或焊接铜接头,没有接头将造成接触不良。

网友F:
接触器频繁跳动,很容易将接触器进出线接头振松,最后引起电弧、火花,轻者烧掉接触器,重者如楼主所说的,所以应该每隔一段时间对这些连接处进行检查、紧固。平常的巡检也很重要。

楼主:
   谢谢,两位的指点.

楼主:
     现在电容去路空开老是跳,投上不到一分钟就跳.这样一来和没有补偿差不多,难道63A还小,现在只有加大空开了.

网友C:
空开跳正好说明接头有问题,在接触不好的点上产生热量,虽然没到整定电流值也跳了。你的问题就在于此。

网友G:
多次谐波

网友H:
我们的也是.还有一个是.补偿后反而功率因素降低0.8.不用反而还高一点0.854

楼主:
     有一点我不明白,我看好多指针功率因数表都是显示在超前[指针偏下方]明明应是滞后,正常情况都是滞后才对难到是表反了还是我没有正确认识.

网友I(2008-12-30):
所有电容支路上的小空开都暴了,是否空开本身质量有问题,或者说小空开不适合保护电容器

网友J:
本人认为原因如下:

1、小空开不适合保护电容器,理论上应该用快熔,小空开动作时间跟不上。

2、系统有谐波,引起谐振,使供电电压增高,电容在超过额定电压状态下被击穿。大范围使用可控硅的工厂内,如果未采用谐波治理,无功补偿通常都都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K:
我厂也有一次 柜内爆炸了 总配跳闸了 柜内多数配置 引线都烧熔连在一起 后来分析原因是电容器不好 更换后用到现在已有三年多 依然正常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本人认为原因如下:

1、小空开不适合保护电容器,理论上应该用快熔,小空开动作时间跟不上。

2、系统有谐波,引起谐振,使供电电压增高,电容在超过额定电压状态下被击穿。大范围使用可控硅的工厂内,如果未采用谐波治理,无功补偿通常都都不能正常运行。

学习学习各位大佬的经验

网友L:
引用 楼主:
有一点我不明白,我看好多指针功率因数表都是显示在超前[指针偏下方]明明应是滞后,正常情况都是滞后才对难到是表反了还是我没有正确认识.

真的是超前了?因数表的电流取自电容支路还是补偿后的支路?

网友M(2009-02-09):
我们单位的电容柜老是烧接触器上的放电电阻,使怎么回事啊

网友N:
3、5次谐波和电容最容易造成LC振荡,放大电流、烧坏电容、开关等设备,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存在以上原因。

网友O:
你们的变压器多大?一般电容柜内都用熔断器作短路保护,电容柜一般安装在配电室内,直接从母线上取电,母线直通变压器,由于靠近变压器短路电流会很大,而小断路器的短路分断能力有限,只能用在线路未端的车间配电柜内,如果用在线路首端因不能分断很大的短路电流,会引起断路器爆裂。

网友P:
有一次我换了几个补偿电容,可半天不到电容柜起火了,幸好发现及时,后来发现电容质量有问题,估计是假货,换用华通的后正常。

网友Q:
电容器和断路器质量问题比较大

其次是接线

网友R:
引用 网友C:
空开跳正好说明接头有问题,在接触不好的点上产生热量,虽然没到整定电流值也跳了。你的问题就在于此。

网友S:
我以前在一家公司看到过,类似的现象,他那边总是烧熔断器,原因就是谐波太大,他的负载是直流的,给电瓶充电用。

网友T:
学习学习     可电容损坏怎么判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