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如何接线?

楼主(2007-08-20):
各位仪表专家:
    请教压力变送器如何接线?谢谢

网友A:
是什么型号的压变?

网友B:
            特点

   ◎ 316不锈钢隔离膜片,有卓越的抗腐蚀性能
   ◎ 激光调阻温度补偿,使用温域宽
   ◎ 进口扩散硅芯片,长期稳定性好
   ◎ 防浪涌电压,极性反向保护
   ◎ 抗干扰设计,适合恶劣使用环境
   ◎ 功耗低、迟滞误差小、重复性好
   ◎ 小体积设计,任意位置安装
   ◎ 标准螺纹连接,使用方便
   ◎ 普通型,防水型可选,用于不同压力测量场合

一、选型

TEYB

 托克压力变送器系列

 K

 扩散硅传感器

 O-

 压力不锈钢外壳

 K

 不防爆

 A

 电流输出

V

 电压输出

 N
 负压

G
 表压

二、技术参数

量 程
 0~1KPa或0~35MPa内各量程

供电电压
 24VDC(12VDC~36VDC)

输出信号
 4mA~20mA,0~10mA或0~5V,1V~5V

准确度
 A级≤±0.25%F.S,B级≤±0.5%F.S

负载能力
 ≤500Ω(电流输出),≥3KΩ(电压输出)

环境温度
 0~50℃

三、外形尺寸

安装:M20×1.5螺纹连接

四、接线

普 通 型

防 水 型

五、用途

TEYB-KO-K□□不锈钢外壳压力变送器采用进口扩散硅芯片,利用专用线性放大芯片进行放大及线性化处理,使压力的测量更加简单。一体化的结构,便于现场的安装和使用,外形小巧美观,已广泛应用于仪器,医药卫生,工业发酵、炉膛负压等行业,更适合于国内广泛的压力测量需要。

托克仪表(武汉)公司   联系人:陈 显   销售热线:027-63729468  82757568
公司地址:武汉市江汉区花楼街198号(民生路口)宝利金国际广场B座611室
销售热线:027-63729468  82757568   13871185731
技术支持:027-82757568
销售信箱:chenxian08@163.com  网址:http://www.tuoke.net   【托克名牌】

网友C:
接上24V不就完了

网友D:
一般都是24V电压。电压正接正,负接负,就两根线。

网友E:
一般是2线仪表,4~20mA信号,如果不远传只需接24V电压+,-,如果需要远传需要组成回路,比如24V+接压力表+,压力表-接4~20mA+,4~20mA-接24V-就可以,可能中间有端子,要看一下回路图了。
如果交流可以EMAIL:mousewlz@163.com

网友F:
一样同上

网友G:
有三线的,先给个24V电源,然后有一输出端,输出端给24的0构成0~24mA输出

网友H:
    一般是2线仪表,4~20mA信号,如果不远传只需接24V电压+,-,如果需要远传需要组成回路,比如24V+接压力表+,压力表-接4~20mA+,4~20mA-接24V-就可以,可能中间有端子,要看一下回路图了

网友I:
和 你的电源 还有显示仪表 串联就可以了

15953331860   高先生

专业仪表制造厂   诚征合作伙伴...........

网友I:
QQ:65708460          286125239

欢迎交流合作!!

网友I:
呵呵

我们山东淄博的也不错啊

已经成为山东的 仪表基地 专业生产压力/温度/流量/液位/等传感器及变送器.全部选用原装进口传感器组装调试..

有诚意合作15953331860高先生

QQ:65708460
QQ:286125239

网友J:
这个问题有点古怪了,呵呵~~~

网友F:
这个问题...............

网友K:
两线制的,用24V串入即可,即24+接传感器正,传感器负接至仪表输入正,24-接仪表负即可。

网友L(2008-06-14):
上面有标记 正接正极啊

网友M:
二线制、三线制、四线制全有看你的说明书,正负级不可接反

网友K:
按图接线,按说明书接线,错不了!

网友N(2008-08-22):
支持国产、持民族企业、支持中国制造

深圳特安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专业从事只能压力变送器研发、生产、销售的高科技企业;
专业致力于电力、石油化工、冶金、造纸、市政、军工、科研、环保等领域的流量控制和检测;
公司生产的EST3051系列产品受到石化行业客户的广泛好评。
网址:www.exsaf.com
电话:021-64397170 传真:021-64397570    邮箱:aric_gong@sina.com
联系人:龚先生15601631152

网友O:
你问的问题和笼统,一般来说变送器都应该带的有接线图纸

网友P:
看说明书不行吗?或者打电话到厂家问呀...

网友Q(2009-03-07):
有没有哪位大侠能告诉我MSP-300的压力变送器如何接线

网友R:
一般是2线仪表,4~20mA信号,如果不远传只需接24V电压+,-,如果需要远传需要组成回路,比如24V+接压力表+,压力表-接4~20mA+,4~20mA-接24V-就可以,可能中间有端子,要看一下回路图了。经典

网友S(2009-04-22):
就是把它(压力变送器)所谓的正负串在DC24V回路里!!

网友T:
美国CCS压力温度差压开关中国区总代理,江元系列差压,压力变送器,江元系列物位计,物位开关,流量计,二次显示仪表等 温度变送器 信号隔离器等 深圳江元自控科技有限公司 TEL:075529651759

网友U:
首先你要先确定是几线制的变送器.

网友V(2009-06-12):
压力变送器 SEN-121如何接线?

网友W:
引用 网友R:
关于一般是2线仪表,4~20mA信号,如果不远传只需接24V电压+,-,如果需要远传需要组成回路,比如24V+接压力表+,压力表-接4~20mA+,4~20mA-接24V-就可以,可能中间有端子,要看一下回路图了。经典

你刚才说是两线制的啊!

只有两根线,24V+是一根,  4-20MA+是一根                4-20MA-与24V-是在那里接     就是在变送器上短接或是在PLC模块上短接。

还有为什么近距离可以直接接24V+  24V-就够了    ,远距离要形成回路

望大侠讲清楚一点啊!

网友X(2010-04-07):
我也想请教

还有为什么近距离可以直接接24V+ 24V-就够了 ,远距离要形成回路

望大侠讲清楚一点啊!

网友Y:
引用 网友K:
按图接线,按说明书接线,错不了!

网友Z:
两线制:24V,串接,四线制:电源2线正、负;输出2线正、负就好了。。。

网友AA:
其实很简单 。24V电压   正接正  负接负    如果有问题 可是大家一起研究 www.gk600.com

网友AB(2010-05-11):
电容式,还是电阻式,都是变送器输出的4--20mA信号,现在基本都是两线制,FC的正接负,负接正,EJA的正接正,负接负就行,(供电分卡件供电,和安全栅供电)                           上面说接“24V+接压力表+,压力表-接4~20mA+,4~20mA-接24V-就可以,可能中间有端子,要看一下回路图了”一看就是外行,最起码连4--20mA是哪来的都不知道

网友AC(2013-11-25):
你好我想知道他设计的要求

网友AD:
给你提供2中接线方式,一种是二次表自带配电功能,另外一种是二次表不提供24V,需要外配稳压电源的。

网友AE(2014-07-05):
压力变送器接线方式

金湖捷特仪表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压力变送器、差压变送器。压力变送器输出信号类型的不一样,分为二线制,三线制,四线制。为方便用户使用,我公司整理了不同类型压力变送器的接线方式,详见文章。

压力变送器接线图 1、二线制压力变送器接线图实物  ---------------------------------------------------------  2、二线制压力变送器接线图---------------------------------------------------------- 3   三线制压力变送器接线图 ---------------------------------------------------------   卸下变送器接线端的旋盖,可以看到如图所示的接线端子。 ---------------------------------------------------------   4    四线制压力变送器接线图若选配了现场显示表头,则接线端子在现场显示器的后端,接线时请先将现场显示器卸下(注意要小心,以免将显示器的连线拉断)即可露出如图 1 所示的接线端子。其中 为现场显示表头。 --------------------------------------------------------- 5  调零和调满的使用压力变送器的安装位置会对变送器的零点输出产生影响,可在变送器安装结束后,对零点输出进行调整,在没有标准压力源的情况下禁止调节满程电位器,否则会严重影响变送器的精度。 ---------------------------------------------------------  6   压力变送器的安装    压力变送器的压力接口为 M20 X1.5 的不锈钢螺纹 ---------------------------------------------------------  7    温度超过120°时用冷凝管降温时压力变送器的安装   当被测介质温度超过 120 ℃时,必须采用冷凝引压管,长度在 1.5 米左右为宜,且进行弯曲处理。并且在变送器接入被测介质时不能马上将被测介质引入变送器,应在冷凝管和变送器之间加装截止阀门,等冷凝管内的介质温度底于 120 ℃时方可打开阀门,将被测介质引入变送器。否则,由于温度过高,可能会使变送器内的敏感部件在高温下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