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800M 控制器间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7-08-20):
大家好  我想问下 怎么实现两个AC800M控制器间的通讯?谢谢大家

网友A:
以太网通讯是最方便的,调用相关的函数即可

网友B:
使用逻辑库里的模块,设定好ip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C(2007-09-19):
通过MMS通讯就行

网友D:
采用MMS通讯
在ACCESS VARIABLES里面设置输出的变量

网友E(2009-01-14):
我觉得严格说来AC800M系统用的根本不是全局变量,在两个站之间互相调用变量的话,必须用通讯才能实现,不知道ABB能给出怎样的解释。

网友F:
用以太网即可,方便,成本低。

网友G:
使用MMS通讯会增加CPU负载,建议通讯的变量要尽量少点,使用CI867进行通讯不错

网友H(2009-02-17):
支持8楼所说,我们公司就是采用这种方法做的

网友I(2009-04-03):
MMS通讯,以太网连接,通讯量不大情况下,挺方便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