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电机接线

楼主(2007-08-20):
直流电机接线柱如下:B1    S1

                    C2    S2

                    B2    C1     请问如何接线?

网友A:
  按照楼主提供的仅有的数据,你的电机应该是一台复励式的,具体标志如下:
  S1 S2 电枢绕组(应该包含有换向绕组)

  B1 B2 并激绕组

  C1 C2 串激绕组
 串激绕组与电枢绕组串联,然后与并激绕组并联,不知道你的电源是否为DC220V,还有就是应该有调整磁场电流的电阻的,是发电机还是电动机?许多东西不清楚,我也不好和您说的.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关系到转向问题,差复励或积复励,是都需要明白的!
  不知正确与否,欢迎指正!

楼主:
谢谢F-D系统!您的回答已经足够了,再次感谢。

网友B(2009-03-25):
各位工友好
我现在进行一个项目改造,其中有一个直流电机3KW,电枢电压180V电枢电流21A,励磁铭牌上有两个级别分别是220V,0.75A 110V,1.5A.
以前是可控硅调速,现改为PARKER公司的514C调速器调速。但以前有六个接线柱共五根接线,励磁有三根,而调速器就两个电枢两个励磁,通过电枢控制方式改变转向和转速。面对原来的接线端子感觉很疑惑。
总共有六个接线柱,先标为1,2,3,4,5,6
2和3为两根电枢
5和6是两根励磁
1和2用连接片相连
运转时候量测为5和1,2之间是102伏 6和1,2之间为100伏 5和6之间为5伏 2和3之间为100伏
好像1,2是5和6的公共端
但多数普通电机两个电枢和两个励磁接上就可以了,可这个和以前的不一样,怕会损坏调速器或电机,现在调速器上出来的两个电枢和两个励磁应该怎样接在这写接线柱上呢?
有了解的高人指点我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C(2009-09-07):
F-D系统你好,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直流电机励磁两个端子,电枢(带换向绕组)两个端子,还有两个端子绕组电阻很小,好像是绕到励磁绕组中的,并且向5楼说的一端和电枢端子短接了。如果是向您说的是调整励磁的,电阻该怎样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