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发热,变频过载报警

楼主(2007-08-20):
偶有两台22KW电机,电源电压不稳.最低时330VAC,只能30HZ以运行.一超过30HZ就跳.电机温度超过100度.各位大虾也给分析一下吧.

网友A:
这还要分析?你都已说了,不就是电压低吗,唯一的办法:提高电压。

网友B:
超过30HZ是跳什么故障呢?
一般来说通用变频器的电压范围可以上下百分之十五。
方便的话,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QQ158672045

网友C:
抬高电压是正事
其他问题等电压正常再说

网友D:
应该和电机没什么关系,变频器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E(2008-06-14):
肯定照3楼的学习

网友F:
同等功率,电压低,电流就大。你还是想办法把电压的解决

网友G:
330VAC,变频器还能工作,还没有欠压.

网友H:
先把电压提高,你的电机是普通异步电机吧,降频的时候电机转速低,散热不好很正常的,还有查下变频的载波,过低的话也会导致电机发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