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直线电机

楼主(2007-08-20):
请教各位高手,现在的直线电机能否产生600KN或是更大的推力。一般的价钱多少?

网友A:
你是需要直线电机吗
可以打电话15810083432

网友B:
600KN,楼主准备出多少钱?

网友C:
其实,你提这个还不够准。因为你用直线电机的话,不光是600KN的力吧。感觉这么大的力,其精度可能有损。还有就是行程。。。

网友D:
听说丹纳赫有直接电机,不知道是否是收购科尔摩根的电机

网友E:
丹纳赫=科尔摩根+.+.+.+.+...

网友B:
正是如此!Danaher只是一个资本集团,旗下产品多为收购所获。

网友D:
那么有人用过丹纳赫的直线电机吗?都在哪些场合用过?效果如何呢?谢谢

网友B:
没用过,估计效果应该不会差,据说在电子封装业用的较多,甚至郑州微纳的永磁次级的尺寸都是完全按照kollmorgen的尺寸来做,有人光买kollmorgen的初级,然后配维纳的次级,以此来节省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