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液位、流量变送器正压侧的选择

楼主(2007-08-20):
本人在电建搞热工的,在现场实际安装过程中,对于液位和流量变送器的正负压侧的选择经常出现问题,哪位高人对这方面比较了解,请给小弟指导一下,在线等.......

网友A:
根据孔板决定高低压侧方向。流程上游侧接正压,下游测接负压侧。孔板一般也会有箭头指示。变送器H接正压,L接负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