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三肯报OPEN

楼主(2007-08-20):
一台IHF-37KW变频器运行几分钟后报OPEN,空载也是如此.请指教是哪里的故障.

网友A:
若确定是主板的故障,就发过来我帮你搞定。13663119133

网友B:
主板恢复出厂值看看....不行就修改功率...还不行请换板.....
舍不得钱就请chengshien修....

网友C:
先检查一下控制板的通讯线,以前我碰到过通讯线接触不好也会报这个

网友C:
不行的话考虑更换一块主控板

楼主:
主板换过还是报.

网友D:
我公司有三垦配件 济南13583135003

楼主:
估计是霍尔有问题,空载也有3点几个电流.
谁有此霍尔短信至13355266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