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该如何选用?

楼主(2007-08-20):
有一台机床它的尾座前进后退是用欧姆龙变频器控制的外接端子就有一个前进按纽和一个后退按纽,请问是不是一台变频器直接控制电机就能实现正反转呢?而不需接触器控制。那按纽又是怎么回事?我根据电机的具体情况又该如何选择变频器?有哪位师傅能帮忙解答一下。有接线图更好呀,呵呵,不要见笑我是初学者呀。地址:li-jiangang724083@163.com

网友A:
那两个是调试用的吧

网友B:
一台变频器直接控制电机就能实现正反转,不需接触器控制.那两个按钮就是控制变频器折正反转端信号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的.

网友C:
那两个按钮只是信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