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这是谁家的接近开关啊

楼主(2007-08-20):
请问哪位大佬知道这是谁家的接近开关啊?
型号:922FS0.8-A4P-G 外径为5MM.DC24V

楼主:
别一上来就垃圾广告!

网友A:
看型号是乎是感应距离0.8mmpnp的,老兄不如测试下替换它好了

网友B:
这是个M5的接近开关啊,PNP的,感应距离0.8mm,工作电压DC24v,
这型号应该是他们自己公司定义的,这种接近开关市场有卖的,只是型号不同而已,我们这边都有做的,你是需要产品还是需要内部电路,可有偿提供。

楼主:
我想换了它,但不知道哪家的可以,我的工作要求是3000/S以上的频率,现在因为PLC已经换成NPN的,所以它也要NPN的

网友B:
这个没关系的,NPN或者PNP,
我们就有做的,你要多少,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C:
3000/S,这样的有一点难找,找一下德国倍加福(p+f)传感器,他们做的好!

网友D:
械,我们也有

楼主:
倍加福最小好像是外径8MM的!

网友E:
3000/S?要求是不是太高了?

楼主:
已经找到,用SICK IM05的就可以了.
3000/S的要求并不是太高!大部分都能达到.在此还是要谢谢各位!

网友F:
械高手!!!你好!@请问EVIW的屏如何解上载及修改!shenjiayuan@126.com

网友C:
用光纤传感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