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电气原件

楼主(2007-08-20):
请问这三个是什么电气原件?有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A:
1 菲尼克斯隔离端子
2 转速继电器
3 看上去像接触器??

网友B:
第一个是个直流固态继电器,输入电压24V,控制电压12V-60V/3A
隔离电压2.5KV.

楼主:
谢谢三位,请问三个元件是做什么用的呢?

楼主:
不会没人知道吧?

网友C:
第一个(绿色的)是光电耦合器工作原理是:A1 A2加直流24V的电压,发光二极管亮13 14接会导通。作用也就是起隔离作用。这种器件在电源电路用得比较多。

网友D:
1 菲尼克斯隔离端子
2 转速继电器
下边几个最好告诉厂家和型号。

网友E:
第三个有PT,会不会是电压互感器(PT)?

网友D:
下边的是SCHTACK的继电器:

网友D:
刚才打错了,厂家应该是:SCHRACK,网站:www.SCHRACK.com
继电器下载地址:http://www.schrack.com/uploads/media/PT-page_74-76.pdf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这些东西也查过资料,有点眉目。重要的的是他们在电路里的的实际用途有哪些呢?明天我把图纸贴出来请大家分析,

网友F:
第一个有人说了
第二个转速继电器用于转速报警(当转速低于或高于设定值时,继电器动作)

网友G:
最好有原理图  像第一个那样,这样才看的清楚点

网友H:
你这是什么设备上的东西?

网友I: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