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700,Err.

楼主(2007-08-20):
三菱F700,Err,面板不能调整,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把复位端子短接了呀

楼主:
不是,怎样解决.

网友B:
要面板或主板坏。

网友C(2008-10-04):
三菱变频器FR-F700

55KW风机开机加载运行时显示OL报警,电机输出加有接触器.在开机时接触器吸合并且变频器运行信号接通工作.现在要求在接触器失电之后,恢复起动变频器报警,不能速度跟踪起动?

网友D:
如果面板所有按键都没用的话肯定是面板或变频器主板的故障引起的;

网友E:
EEPROM坏的可能性大点,如果你手上有其它的三菱电脑板的话用它上面的EEPRAM基本上可以解决的,我修好过好几个都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