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声音是否正常?

楼主(2007-08-20):
我单位有一台90KW防爆电机,换完前后轴承后发现声音不是正常的轻微声响(用听针),而是一种类似轴承未加油的声响(已加油是美孚绿油脂),以前未发现有这种声响,当断电后声音下降80%左右,这是否电磁声音?请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太复杂,有点不明白,电机转速很高?

楼主:
电机是四级的,星接时没有这么大的声响,而角接时这种声响才出现。

网友B:
  油加多了也不行,如果声音不是太大的话,可以运行的,也许是装配不是太好造成的.只能是运行中继续观察了,电机各部位的温度是否正常,三相电流是否正常,如果没什么,运行就是了.

网友C:
装配轴承不正常或轴承问题

网友D:
应该是轴承的品质问题

网友E:
确认有无杂物在安装时落入,另油脂的型号也要落实,最好用壳牌的r3

楼主:
前端盖温度为49度,三相电流正常。

网友F:
断电后消失?轴电流?

网友G:
一定是走外圆

楼主:
带上负载后声音也有所减小

网友H(2007-09-20):
可能在磨合期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