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背景灯问题

楼主(2007-08-20):
Proface人机与三菱Q系列plc配套使用,人机背景灯如何设置延时关闭,及PLC如何设置.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看系統手冊呀,應該有個寄存器和這個功能相關,

网友A:
現在手上沒資料,稍后再詳細說吧

网友B:
GP人机里面有20个特殊寄存器,其中LS9是控制背景灯的开与关,你可以通过PLC(或在GP里用脚本)来做延迟后再控制LS9(如果在GP系统设置里默认PLC系统起始地址为D0的话,LS9和D9一一对应)的状态,从而达到你要的效果.

楼主:
本人在触摸屏系统设置修改后实现关闭背光!

网友C:
1.proface支持无操作进入屏保功能,设置在软件中的GP设置,一般设置中的标准模式时间。 2.你使用了系统数据LS9,此功能是控制触摸屏的灯关灭,但你再点击一下触摸屏,背光灯就会亮了!!

网友D(2007-09-21):
进入到系统设置设定BACKLIGHT TIME 实现背光灯的延时关闭

网友E(2007-11-29):
系统手册应该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