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伺服电机的控制

楼主(2007-08-20):
用三菱FX1N-48MT控制2台伺服电机,用DDRVI指令,中途急停后,恢复按钮,没有发完脉冲的话,能否继续发,用哪个特殊继电器,如何编程,请教各位大师,谢谢。

楼主:
没人响应,顶一下。

网友A:
“三菱FX1N-48MT”没有用过,按一般估计应该无法做到“中途急停后,恢复按钮,没有发完脉冲...继续发”,具体情况请查阅手册。

网友B:
中途急停   脉冲没发完,  恢复按钮后  不继续发! 从新再来!!

网友C:
没有用过IN控制伺服马达.
不过问题应该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