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ME万能断路器

楼主(2007-08-20):
各位大虾:公司新进来一台万能式空气断路器 ,型号是ME630的,安装时我按照说明书 接的二次控制线,可是当按下闭合操作按钮AN1 时虽然能合闸,但是按下切断电动合闸操作回路按钮AN2时却不能分断,谁能解释一下如何才能使断路器电动分闸啊?

网友A:
分闸是由分励脱扣器或失压脱扣器来完成的。电动机的作用是给弹簧预储能的,不是用来分闸的。

楼主:
我将按钮串联在失压线圈来达到分闸的目的可行吗?

网友B:
下面引用由别墅在 2007-8-20 22:59:00 发表的内容:
我将按钮串联在失压线圈来达到分闸的目的可行吗?
--------------------------------------------------------------------------------------------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