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芯电缆快速摇绝缘

楼主(2007-08-20):
控制电缆芯数较多,市话通信电缆多达上千芯,怎样才能既快又准地摇测线间绝缘,线对地绝缘?下面介绍摇测方法:
1. 选择电压级别合适的摇表,做开路校验和短路校验;
2. 电缆对端全部开路;
3. 测量端所有芯线,用导线捆成一束,在此称之为“大把”;
4. 大把对地线(钢带)摇绝缘,如果正常,则所有芯线对地绝缘良好,将地线放置一旁;如果绝缘不良,将地线放入大把,与哪条芯线绝缘不良待查;
5. 自大把中抽出一条芯线,对大把摇绝缘,如果正常,则该条芯线对所有芯线绝缘良好,将其放置一旁;如果绝缘不良,将其做好标记放入大把,与哪条芯线绝缘不良待查(在此切不可将故障芯线放置在旁,否则会漏判);
6. 依照第5步之方法,逐条测完所有芯线,那么放置一旁的都是绝缘良好的芯线;
7. 剩余不多的故障芯线再一条逐一对多条摇测,判断出哪些芯线间绝缘不良,哪条芯线对地绝缘不良。

网友A:
也不是很快呀?
还有,如果  大把   对地短路了,那么怎么能快速查处那个线?

楼主:
勃龙工控您好:
您还有更快捷、不漏检的方法么?请介绍。

最后大把内剩余的故障线毕竟是少数,否则整条电缆就应报废。少数几条线,检测线间绝缘或者线对地绝缘就很方便了,即便是一条条逐条测试,也能很快做出判断。

楼主:
电缆的具体绝缘电阻值,需要根据电缆长度和绝缘标准计算。电缆绝缘标准(20度时):

3KV及以下电力电缆  1000V摇表   50 MΩ*KM
6-10KV电力电缆     2500V摇表   200 MΩ*KM

电缆绝缘标准值除以电缆实际长度,是电缆应有的绝缘值。电缆越长,绝缘电阻越低。

需要注意的是,许多书本将电缆绝缘电阻指标单位,说成“每千米兆欧”,写成“MΩ/KM”。按照这种说法,电缆越长,绝缘电阻越高,这显然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