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求助:6RA70西门子直流驱动器相关问题

楼主(2007-08-20):
大家好!我是一名现场设备维护工程师,我在对西门子6RA7085驱动器参数进行备份时(将参数抄写下来),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参数只能显示一部分,我把P052设成了3也无法显示,初步检查了一下,有以下一些参数显示不出来:P30~P33,P42,P44,P46,P53,P55,P57,P66,P67,P075~r119,r121~r217,r220~r314,r317~r649等,愿各位朋友赐教,不胜感谢!

网友A:
说明已经优化掉了
也就是优化隐藏了

网友B:
有没有设密码?如U005是否设定过。

网友C:
高手请说

楼主:
非常感谢!如果U005或者U006设定过了,但是又不知道密码是什么的话,应该怎样解决?

网友D:
P051=21恢复工厂设置后,重新编参数了,

网友E:
P051 =40 就行了

网友C:
太远了,广州还可以考虑下

网友C:
重新编参数这招有时很麻烦,没把握前慎用

网友C:
试下将P53=3看能否将参数显示出来

网友C:
如还是没法显示就可能像gr118所说的了

楼主:
因为驱动器参数我没有提前备份,因此还不敢冒险将其恢复出厂值。我查看了一下U005.01的值是12345,不应该是加了密码的。我用OP1S也读不出参数。

楼主(2007-09-20):
大家好!今天我用笔记本电脑对车间内所有的直流驱动器参数都作了备份,在备份过程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能够成功地将所有的参数都读出来,还有一种就是只能读出一部分参数,包括我上面所说的那台驱动器。参数读完后,会显示共有多少个参数,其中多少个可以读出来,还有多少个是拒绝读的。通过在线查看,读不出来的参数值显示word code missing。对能够成功读出参数的驱动器的U005 U006 U007三个参数设定都是0,但是对不能读出的驱动器这三个参数中,U005有的设定是12345,有的设定是0,但是U006 U007两个参数值却没有显示。请教各位我能够在线将这两个参数值都设置成0吗?

网友A:
请问楼主
我用笔记本和6RA70怎么通讯不上
我先把USB转换为串口后在用自己作的通讯线通讯
PC 2-----7 DRIVE
3-----2
5-----5
怎么连不上呢?
请教

网友A:
通讯速率 9600
地址
都对了
就是连不上

网友D:
USB转串口要安装驱动程序才行啊

网友F:
USB转串口不好用,最好别用。

网友G:
USB转串口不好用?我一直用USB转串口连西门子的东西.没问题

网友H(2007-10-24):
低价供应几百万现货的西门子、LENZE电路板http://www.bpqpj.cn/

网友I(2009-03-01):
我的装置也上了密码,忘了密码了,怎么办阿?

网友J:
引用 楼主:
关于大家好!今天我用笔记本电脑对车间内所有的直流驱动器参数都作了备份,在备份过程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能够成功地将所有的参数都读出来,还有一种就是只能读出一部分参数,包括我上面所说的那台驱动器。参数读完后,会显示共有多少个参数,其中多少个可以读出来,还有多少个是拒绝读的。通过在线查看,读不出来的参数值显示word code missing。对能够成功读出参数的驱动器的U005 U006 U007三个参数设定都是0,但是对不能读出的驱动器这三个参数中,U005有的设定是12345,有的设定是0,但是U006 U007两个参数值却没有显示。请教各位我能够在线将这两个参数值都设置成0吗?

我想问一下,你所说的读出的参数是在PC上还是直流调速器上读出?

网友K:
这问题我也遇到过厂家将U005设置密码防止误删除,我的做法是打开U005-01=12345(比如)。再将U005-02=12345就可以。并且P51=3

P52=40

千万不要52=21(恢复出厂值)

网友L:
钥匙/锁的作用原理
为了避免对装置进行不希望的参数设置和保护在参数设置中您已放入的Know-how,人们可以限制在基本装置上参数的存取和定义您自
己的密码( = 您可以选择的数对)。为此,使用下列参数:
• U005 钥匙和
• U006 锁
如果U005 和U006 设置不同参数则仅能存取下列参数:
所有只读参数(rxxx,nxxx)
所有能用P051 = 0 改变的参数(见参数表)
所有“用户参数”(见参数U007)
所有其他参数既不能读,也不能改。
仅当U005 和U006 设置成相同值参数时,这些限制才能取消。
当使用钥匙/锁作用原理时,你应当使用下面过程:
1. 您应当利用您的专用密码在两个参数变址中设计锁参数U006。
2. 设定参数P051 值为0,因而刚刚设置的密码(在U006)是有效的。
之后,P051 再次设定为40,密码保护仍有效。
例如:
锁 钥匙 结果
U006.1 = 0 (工厂设置)
U006.2 = 0
U005.1 = 0 (工厂设置)
U005.2 = 0
钥匙和锁参数化相同
所有参数均可存取
U006.1 = 12345
U006.2 = 54321
U005.1 = 0
U005.2 = 0
钥匙和锁参数化不同
仅可存取只读参数,所有能用P051 = 0
改变的参数,和“用户参数”
U006.1 = 12345
U006.2 = 54321
U005.1 = 12345
U005.2 = 54321
钥匙和锁参数化相同
所有参数均可存取
注意: 如您忘记或丢失您的密码,您仅能在建立工厂设定值(P051 = 21)后才能存取所有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