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的前连接器要分开定货吗?

楼主(2007-08-20):
   各位大哥好,小弟最近要用一套300系列的PLC,有个问题不清楚,特请教各位。
   300系列的CPU,SM,FM的前连接器和模块都要分开定吗?还是CPU或SM,FM的附件?只有20和40两种规格吗?各大概多少钱一个?

网友A:
前链接器需要单独订购,订购号选型手册上已经注明。

网友B:
是的,所以的前连接器都要单独定货,只有20针和40针的两类,但每类里还有螺钉型和弹簧型的两种

网友C:
唉,西门子的接线太郁闷了,如果用1.0的线,就感觉粗的太多了,只能用0.5的;另外,还要给卡件接电源线,如果做成插拔式的头子,把线接在头子上,直接插上就好了。

网友D:
我也有同感,西门子的接线方式不太好

网友E:
单独订购好啊,可以买兼容产品,比西门子原装的便宜。

网友F:
单独订购

网友G:
单独订货

6ES7 392-1AJ00-0AA0
6ES7 392-1AM00-0AA0

常用的两种

------------------------------------------------------
欢迎光临工控之家,总有一个是你想要的http://www.gkonghom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