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以太网端口怎样设置

楼主(2007-08-20):
请问各位大狭,电脑通过以太网连接PLC时,要设置以太网端口,
请问怎么查以太网端口是多少??谢谢了,
小弟QQ:27505831
油箱:shenyoucai0126@126.com

网友A:
有用交换机的请联系唐小姐:010--83650051谢谢!或登录网站:unitelcom@163.com

网友A:
 有用交换机的请联系唐小姐:010--83650051谢谢!或登录网站: http://www.unitchina.net

网友B(2011-07-18):
M70B如何设置以太网

网友C(2011-08-31):
何种PLC啊!电脑与PLC通过以太网连接为何要设置以太网端口,只要各自设置了IP地址,插在哪一个端口都是无所谓的,交换机的端口是广播信息的。

网友D:
比如我们使用ABB软件设置通讯接口的时候,就有端口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