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安全
求助:电梯光幕的问题

楼主(2007-08-20):
厂里的电梯光幕坏了,我拆下来检测,感觉比较怪:现象:我将光发射与光接收的电路板从铁壳中抽出,放在桌上,对放,相隔两个厘米左右的时候,测试每组继电器都有动作作,将距离拉开在10厘米左右的时候,就没反应了。不知为何。

网友A:
是不是老化了,灵敏度不够了!

网友B:
调节一下灵敏度吗?如过不行就只有换新的啦。你我是同行,请教电阻门机好吗?

楼主:
灵敏度能调节吗,这个我还不知道呢,请指教。从电路板上看,找不到可以调节的地方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线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