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焊机和电动机的同时使用??

楼主(2007-08-20):
一台电焊机和电动机共用一个电源的时候,电动机烧毁了(线圈烧毁冒烟了),请问电动机的烧毁和电焊机的使用有关系吗?请高人指点……

网友A:
要看电源容量导线的粗细和长短,只要是造成了电焊时电压降很大20%以上就有关系,会出现很多问题。最大的问题是电动机电流会过大,使用两相的电焊机会造成两相的线电压过低造成电流不平衡烧毁电机。10%以内一般不会有问题。有可能电源输出的导线容量不够产生了很大的电压降而烧毁了电机。

网友A:
电动机没有热保护吗?

网友B:
应该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除非因电焊机电流大造成电源缺相或者电源电压过低

网友C:
电源导线细,距离长,两相的电焊机会造成两相的线电压过低造成电流不平衡而烧毁电机,但电动机早有轻微的绝缘故障,线电压过低造成电流不平衡,使故障扩大烧毁电机.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点!谢谢了